问个关于仿真器的菜鸟问题,大家不要笑。。。

楼主(2011-11-21):
翻了很多资料都说单片机仿真器可以使程序调试更加快捷方便。我看有的图片里面就是一个仿真器连着一个芯片,芯片也没有外围电路,那如果我编写的程序里面有关于读取某个传感器里面的数据的操作的话(而实际芯片根本就没有外接传感器么),那仿真器显示的这个还正确吗?仿真器是不是只能读取这个芯片里面的各个寄存器的实际值,而软件仿真可能显示的是随机值?

网友A:
除了寄存器以外,还可以读取存储器中的内容,这包含片内存储器以及片外SRAM接口的存储器。如果要读取传感器中的数值,这需要你先将数据读到RAM或寄存器中,然后直接查看RAM或寄存器。如果用的是C语言编程的话,直接读到相应的变量里面并查看变量即可。

网友B:
和程序运行的结果完全一样而且肯定可以查看变量,否则为何叫仿真?

楼主:
3# hotpower 我只是很诧异没有外围电路就能将整个程序跟真的一样跑起来

网友B:
他指挥的是你的程序,并将结果即数据显示出来,是你的程序帮助它访问了外围接口。

楼主:
6# hotpower 那对于初学者而言,是否有必要使用仿真器呢?毕竟一个仿真器还是很贵的。。。

网友C:
首先学会点灯,通过灯来判断程序走向是否与你的意愿吻合,然后学会控制串口能往外发送数据,去下载个串口调试助手,这样里面的大部分毛病都能看到了

网友B:
俺的助学园地有助学活动,类似免费,但是有些约束条件。点击俺下面的签名,点击那个老头即可。

楼主:
8# 受不了了 我之前都是直接烧到到单片机里面去调试的,出错就改了重新烧一遍。。。

楼主:
9# hotpower 恩。。。谢前辈指点。。我去园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