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的外部存储器读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1-11-21):
#include<reg52.h>
sbit int1=P3^3;
void main()
{
volatile char xdata IO _at_ 0x0100;
char  a;
IO=0x01;
a=IO;
if(a==0x01) int1=0;
while(1);
}
使用Keil软件运行程序,报如下图错误,请教各位前辈,此程序到底有什么问题?(_at_ 的使用我是直接把帮助文件拷过来的)

网友A:
volatile char xdata IO _at_ 0x0100;

提示这个定义错误。

楼主:
谢谢yewuyi前辈回帖!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
“volatile char xdata IO _at_ 0x0100;”
此语句无问题,问题在于此语句定义的位置不对,其应该在main函数之外定义,改正之后,程序运行和测试通过。

网友B:
应该是局部变量不允许绝对定位

网友C:
把volatile去掉看看。

楼主:
回5楼:
根据C51的帮助文档,最好把volatile加上。帮助文档相关具体内容如下:
To access XDATA peripherals using variables declared with the _at_ keyword, use the volatile keyword to ensure that the C compiler does not optimize out necessary memory accesses.

楼主:
回5楼:
把volatile去掉,运行程序,依旧报相同错误。应该如4楼所说,局部变量不允许绝对定位。

网友C:
可能只允许指针绝对定位。

楼主:
回8楼:
允许绝对定位应该是全局变量,而非指针,因为从程序中看,可直接向定义的绝对定位的变量赋变量值,而不是赋给地址值。

网友C:
指针就和定位无关了。

网友D:
volatile char xdata IO _at_ 0x0100;
看不懂  求教

楼主:
应该是的,既然全局变量已经使用绝对定位(指定的地址),在主程序里,其地址就不能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