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1-11-21):
小弟最近很困惑啊,在51单片机中,高电平(0`-5v)低电平(0v)是吧?
单片机IO口默认是高电平?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IO口上拉电阻的问题,小弟也不是很清楚。
小弟表述的不是很好,希望有大侠能够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小弟最近很困惑啊,在51单片机中,高电平(0`-5v)低电平(0v)是吧?
单片机IO口默认是高电平?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IO口上拉电阻的问题,小弟也不是很清楚。
小弟表述的不是很好,希望有大侠能够详细讲解一下。。。谢 ...
引用 楼主:

你看那个IO口结构不就知道了吗?

等效于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三极管串联,默认状态时三极管出于截止状态,所以输出高。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楼主:
帖子沉了

网友C:
对于MCU的逻辑电平定义去看器件手册,不能简单说是5V或0V,有门限规定的。至于默认高电平这是电路设计决定的,同样应该去看器件手册,上面有IO内电路图,看懂了自然就该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D:
不明白就多看书

网友E:
对于51输出的高电平是5V。
在P0口加上拉电阻因为P0口不能直接输出高电平,只能输出高阻态,但是能输出低。
加上拉等于是输出高,在使用时P0口付1就是上拉作为输出的高。
P0付0IO口输出就变低了。所以P0口的使用就和其它的IO一样了。
增强型51完全不需要上拉哈。
增强型51:stc12c5A60S2

楼主:
回复 网友E:
注意你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