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上该接什么类型的隔直电容?

楼主(2011-11-21):
各位大虾好,
                我做的电路板上有一部分用HT9032C实现铃流检测,电路在整流桥之前需要在TIP 和RING线上分别加0.1uF的隔直电容。我现在不知道用哪种电容。求教各位~

    1,各位高人觉得接在电话线上的隔直电容用哪种比较好,瓷片,涤纶???
    2,因为电路板在电话线刚接入时用了一组压敏电压为200V的压敏电阻,所以我想知道在后面接的隔直电容耐压多少比较好。
    3,还有就是器件清单上大家一般怎么描述器件。直接写具体型号,还是别的重要参数。像电容这种众多厂家众多规格的器件大家都是怎样处理的。

      论坛新人真诚请教~阿门!

网友A:
毕业设计?  陶瓷的就差不多了  清单的话看你需要,最好能全点,型号啊材质 电压范围 等等参数

网友B:
瓷介电容即可,注意耐压要够。

楼主:
不是毕业设计,是做产品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一个电路,在刚接入的时候加了过压过流保护电路,那么后面的元器件是不是可以耐压只要比过压保护的阈值电压大一点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