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EP II线对板电源连接器

楼主(2011-11-21):
TE 推出了新一代的单排Economy Power (EP)连接器。新的EP II 互连系统包括新设计的插头塑壳、新型压接式端子以及专用柱式插座。

网友A:
与现有的EP系列相比,EP II 大大增加了电气额定值。在高达600伏、10安培的交流电流下,该互连系统不但可被用于标准大型家电和其他家用电器,而且还可用于拥有更高电压要求的其他应用。

网友B:
由于新的塑壳与目前的EP柱式插座是兼容的,因此其可作为简易替换品使用,无需对印刷电路板(PCB)进行改变。外壳和端子的新设计特点提供了很多额外的好处,特别是它可帮助实现一致、持久的高互连质量,而且操作更为简便、更符合人体工程学。

网友C:
带156”中心线 (3.96 毫米间距)的EP II 单排插头外壳有2至12位可选,可将离散电线AWG 22连接至16。该连接器由塑壳、压接母头端子和新增加的提供端子定位保障(TPA)的12位分离型端子锁定片组成。

网友D:
插入的TPA锁定片还可防止端子在随机振动中退出应用位置。

网友E:
新型连接器开发的一个重点是结合在组装和匹配过程中增加向工人进行多层次、高质量反馈的特点,最大化利用人体工效学原理。

网友F:
其中,极化插片可防止塑壳和插座的意外错误嵌合。当两半连接器部件完全吻合时,外壳上的锁定销可在塑壳和插座间建立牢固的楔形锁定。这种锁定机制向工人提供可辨的声音反馈,另外还增强了互连系统的抗振能力。

网友G:
因此,就家用电器而言,例如洗衣机或烘干机等,其两半连接器部件即使在典型的间歇振动过程中也不会脱离。此外,反嵌入功能可防止离散电线被缠入锁定销。

网友H:
EP II 连接器使用新型无锁扣端子。锁扣已由冲压端子底面的窗口取代。窗口滑过塑壳中的塑料锁定卡,当端子完全到位时,再次产生清晰可辨的咔嗒声。通过插入TPA 锁定片,端子由二次锁定装置再次确认。

网友I:
塑壳端部的窗口可用于目测确认,帮助避免为查找不完全到位端子而进行的重复工作和时间耗费。此外,新型端子形状确保了其在组装过程中只能以一种方式插入塑壳腔中。

楼主:
为提供最佳的质量控制,塑壳中设有探头尖端开口,有助于进行即时连续性测试。对镀锡压接式端子进行了进一步的重新设计,增加了电气接触点的数量以及插座触点施加在接线柱上的弹力水平。为防止触点腐蚀和晶须形成,触点经过润滑处理。

网友B:
EP II连接器已通过 UL认证,可在 -55 °C 至 105 °C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塑壳由UL 94V-0级尼龙材料制成,标准为自然色,但并可根据要求提供多种颜色。

网友A:
接线柱也有多种颜色可选。插座端子和接线柱端子为镀锡磷铜材料。使用EP连接器的客户仍可在EP II中继续使用其应用工具。

网友C:
此外,EP II连接器可与市场上类似的.156” (3.96 毫米)间距产品互配,以便于进行简单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