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的extern symbol链接错误

楼主(2011-11-21):
利用VC6.0基于CyAPI.lib二次封装.dll库cmd编译出现:无法识别的extern symbol链接错误

楼主:
是否是由于重新映象驱动内核导致的?

楼主:
win2000 Advance Server family 无杀毒软件及网络链接系统下,cmd环境中利用cl /GX xxx.cpp(VC6.0版:xxx.cpp份属生成.dll的核心.lib库的二次封装的源文件)编译,勉勉强强编译过了,但是:凡是用到一级核心CyAPI.lib中的底层(device IO control)API内核函数(Open ()、Reset()等等),链接时全部无法识别

楼主:
要命的是,还有3个关键extern symbol无法识别:基于thrdcore.cpp的end_threadex、begain_threadex及crt0.obj(依赖库忘了)的_main都无法识别。

网友A:
是否已经进入内核编译阶段?

网友B:
象这种情况,先是把这些无法识别的extern symbol实体屏蔽掉,使其链接通过,看它会导致啥结果

网友C:
先系统级重新编译这些无法识别的extern symbol,看是否能够重新映射、映象、定位及识别

楼主:
搞了半天,没加库进xxx.cpp,#program comment (lib,"CyAPI.lib")

楼主:
加入后,cmd命令行;cl /GX  /LD,编译,链接过了,生成了xxx.dll文件,但VB调用的时候,出现Type mismatch问题,指针指在对话框按键的响应函数的申明处。

网友D:
咋感觉是在交叉调度系统级的_GUID,怎么那么象架构虚拟机?

网友D:
那岂不是要搞成双核?

楼主:
Cy68013A+VB6.0+WIN2000,有没有现成就能调用的库

网友E:
没加库进xxx.cpp,#program comment (lib,"CyAPI.lib"),加入后,cmd命令行;cl /GX  /LD,编译,链接过了,生成了xxx.dll文件,但VB调用的时候,出现Type mismatch问题,指针指在对话框按键的响应函数的申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