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注意事项

楼主(2011-11-21):
(1)反射信号(Reflected signals):主要原因是过长的走线、未被匹配终结的传输线、过量电容或者电感及阻抗失配。
(2)延时和时序错误(Delay & Timing erros):注意原因是包括驱动过载和走线过长。
(3)多次跨越逻辑电平门门限错误(Flase Switching):是信号振荡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信号的振荡发生在逻辑电平门限附近,多次跨越逻辑电平门限将导致逻辑功能混乱。
(4)过冲与下冲(overshoot /undershoot):走线过长或者信号变化太快,可以导致过冲与下冲的发生。虽然大多数器件接收端有输入2极管保护,但有时这些过冲电平会远远超过元器件电源电压范围,会导致器件的损坏。
(5)窜扰(Crosstalk):异步信号和时钟信号更容易产生窜扰。解决窜扰的方法就是移开发生窜扰的信号或者屏蔽严重干扰的信号。信号线距离地线越近或加大线间距,可以减少窜扰信号。
(6)电磁辐射(EMI radiation):包括产生过量的电磁辐射及对电磁辐射的敏感性两方面。EMI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电路工作频率太高及布局、布线不合理。

网友A:
这么多的PCB规则,学习了,21IC果然高手云集啊~

网友B: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楼主可以再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D:
设计高速电路板需要注意的

网友E:
现在真在设计高速电路板,可以参考

网友F:
设计一块好的高速电路板,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D:
设计一块好的高速PCB板,考虑的因素还是很多的

网友E(2011-12-29):
很简洁,楼主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