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次级电源的新型紧凑型EP 2.5线对板连接器系统

楼主(2011-11-21):
多达20个接线位置可集成在一块小型电路板上–锁扣提升了固定保持能力

网友A:
(TE),原Tyco Electronics已开发出一种新型单排Economy Power (EP) 连接器,被命名为EP 2.5。该压接式连接器系统由新型插头塑壳、端子和插座组成,基于100” 中心线(2.5 毫米间距),为客户提供极为紧凑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该连接器在带额定电压250伏、额定电流3安培端子的次级电源电路应用下进行测试。

网友C:
该系统还提供将电源和信号结合在一个连接器的解决方案。EP 2.5连接器可与市场上的类似产品互配,以便于进行简单改装。

网友D:
两半EP 2.5连接器部件有2至20位可选。高数量接线位置可将多达20根规格为26至22 AWG的离散电线集成到一块大约两英寸长的印刷电路板上。

网友E:
由于电路板空间越来越珍贵,EP 2.5互连系统为连接密集堆叠的小电路板提供了理想条件。

网友F:
由于良好的操作性能对如此紧凑的连接器在组装中实现正确和可靠的互连至关重要,因此EP 2.5外壳和端子被设计为可帮助工人在车间手动进行操作。

网友G:
例如,低插入力端子为不对称形状,这意味着其只能以正确的方式装入外壳中。这种触觉反馈使得装配工作即使在嘈杂、令人分心的车间环境中也可进行。

网友H:
同样还有塑壳和带围带的插座上的极化插片,可防止通过以错误方式强制匹配两半连接器部件造成的后期不匹配及其他任何问题。

网友I:
连接器外壳外部的正向锁杆在匹配过程中在新接头上接合一个配对物,以便通过咔嗒声进行机械锁定,确保两半连接器部件已完全吻合。

楼主:
EP 2.5连接器已通过 UL认证,可在 -55 °C 至 105 °C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外壳由 UL 94V-0级塑料制成,并可根据要求提供多种颜色。

网友A:
插座端子为镀锡磷铜材料。为防止触点腐蚀和晶须形成,触点经过润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