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段很简单的代码~

楼主(2011-11-21):
虽然很简单,但是我找不出问题。。。纯粹新手。。。

设计要求:三人表决器嘛,main说不通过就不通过了,result为0,main说通过还得a或者b通过才行。

模块:
module biaojueqi(main,a,b,result);
input main,a,b;
output result;
reg result;
reg temp;
[email=always@(main]always@(main[/email] or a or b)
          begin
             and and1(temp,a,b); //////////////编译说这里出问题了
             or or1(result,temp,main);
          end
endmodule

测试模块:
module test;
reg main,a,b;
wire result;
initial
begin
    #10 main=0;a=0;b=0;
    #10 b=1;
    #10 a=1;b=0;
    #10 b=1;
    #10 main=1;a=0;b=0;
    #10 b=1;
    #10 a=1;b=0;
    #10 b=1;
end
biaojueqi test(main,a,b,result);
endmodule

编译之后and那里出问题了,我找不出错来。。。
求指教。

楼主:
不是乱贴代码,实在找不出错,才开始接触。。。

楼主:
我把and那句话删了还是报错,报的错还是and那里出问题。。。这时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always@(main or a or b)
说实话,小弟太菜,这句没看懂。
不过以我浅薄的知识来看,总觉得括号有点问题。请你检查下。

网友B:
好像是类型错误
main a b 好像是wire类型

而有些用的是reg reg只能用于输出 不能用于输入吧

网友C:
always@(main or a or b)
这句太难懂!

网友D:
result 用output reg

网友A:
email=always@(main]always@(main or a or b)
这句太难懂!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达人愿意出来解释下这句啊。谢谢~

网友E:
没有看懂 就这样不久行了吗?
assign result = main &(a | b)

楼主:
额。。。乱码了。。。不好意思。。。

网友F:
always是时序设计,and调用的系统的组合与逻辑赋值.系统不支持这种操作.

网友G:
module biaojueqi(main,a,b,result);
input main,a,b;
output result;

assign result = main &(a | b);

endmodule

三人表决器 编译没问题 逻辑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