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的最大距离?

楼主(2011-11-21):
我用40khz的方波峰峰值100V加在超声波的探头的两端,变成了正弦波,频率也为40KHZ,但是峰峰值只有80V。请问为什么降低了?还有这样这样的正弦波能激励探头吗?80V的正弦波能完成1m到2m内测距吗?目前做得电路是收发一体的电路,探头好像是倒车雷达上用的,是老师给的,也不知道具体的参数,银白色的,探头每隔一秒发10个脉冲。但是老是接收不到信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峰峰值降低,属于负载效应。
正弦可以激励探头。
取决于探头,80V相对已经很高了,2m测距一般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成品的手持超声波测距仪,探测距离10m,分辨1cm,探头是收发一体。
我也有个DIY的超声波测距仪,最大探测距离6m,分辨1cm,收发分体,普通9V电池供电的,耗电不大。
这种电路如果出问题,要么是设计问题,要么是制作问题,可以贴出电路图来探讨。

网友B:
无法接收信号应该是你的设计或电路制作问题,驱动电压降低是激励源的内阻所致,正常现象,楼主的激励足可实现2米的探测范围,关键是接收电路和程序都要正确设计。

网友C(2014-01-02):
能不能贴出10M的电路参考参考?多谢!

网友D:
超声波测距已经是很成熟的常用技术了, 网上有很丰富的资料供参考.
从现象上看, 是不是被测的阻挡物太小, 或者检测电路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