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PCI总线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

楼主(2011-11-21):
DSP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由接口电路PCI9052实现。PCI9052是PLX公司推出的一种简单、高效的PCI从设备接口,可实现多种外设局部总线和PCI总线的互连。根据PCI规范,主设备和从设备的划分本质上是确定数据传输双方访问与被访问的能力和关系。在此,PCI9052只能由主机或其它拥有总线主控制能力的设备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

楼主:
但由于其内部有64Byte写FIFO和32Byte读FIFO,使PCI9052的局部总线和PCI总线能互相独立工作,可支持传输速度为132 Mb/s的突发传输[2]。 DSP采用TI公司的TMS320VC5402,它的处理能力可达到100 Mb/s,具有改进型的8位HPI接口,有16 K*16 Bit DARAM,以及4 K*l6 Bit ROM存储空间。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网友A:
PCI9052只能由主机或其它拥有总线主控制能力的设备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但由于其内部有64Byte写FIFO和32Byte读FIFO,使PCI9052的局部总线和PCI总线能互相独立工作,可支持传输速度为132 Mb/s的突发传输

网友B:
等待楼主的更新,研究应该不止这一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