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mos管及续流二极管发热问题,谢谢。

楼主(2011-11-21):
如图所示MOS管驱动电路,电路参数见标识,L1为工作电压24V电磁铁,内阻7欧姆,长期工作在吸合状态。
现有如下问题,望兄弟们指点:
1.当PWM频率升高(100~10K)到10K的时候,MOS管发热严重,掉落。电磁铁驱动电流在合理范围内。理论上10K频率不算高啊,也远远没超过MOS管的极限值。
后来对比PWM输入和MOS管栅级波形,发现严重失真,考虑到MOS管内节电容影响,R6=6.8K太大而影响放电时间,从而加大开关损耗。于是将R6改为470欧(保证栅极驱动电压10~12V)再测试,频率还是从100调到10K,结果10K左右MOS管不发热了,但是图示D1 IN5408严重发热,有百多度。我怀疑是续流二极管开关频率不够??
想请教下大家,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此种情况下续留二极管要怎么选?有没有型号可以推荐?
附1N5408电流波形图,通道1,正向电流0.94A。通道2:低电平为mos管导通。

2.驱动电路两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反向?缓冲?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3.栅极驱动电流对这些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这个问题查了好几天了,很是苦恼!

楼主:
补充一下:电磁铁频率要上到15K以上才没有噪音,比较稳定。
但现在频率调不上去了。占空比控制的电流都在额定范围内。

网友A:
MOS管驱动电路太差了,重新设计吧!
不信你把R6改为200R发热就能减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设计方案吗?

网友A:
1:可以改用MOS管驱动IC去驱动。
2:用分立元件驱动时要注意,关断不能靠电阻去泄放栅极电容储存的电荷,必须用快速关断。

网友B:
mos管可以采用推挽的结构驱动,二极管应该选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图示D1 IN5408严重发热,有百多度。就是续流二极管开关频率不够。改为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D:
LS 正解。
LZ你拿着工频整流管去作几十KHz的电流续流管,能用就怪了。

网友E:
8楼正解

网友F(2014-10-17):
MOS管放电可以再栅极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G:
续流二极管上要串接一个电阻,否则频繁高压冲击会损坏二极管。加了电阻能量可以耗很大一部分到电阻上去。
MOS发热是由于处于放大区间时间过长,解决办法可以在R5处并一个电容启加速作用,这样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会缩短,MOS管就不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