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1-11-21):
单片机把AD采的值赋给一个字符变量。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PC上位机。上位机是自己写的。所以我想弄明白这个数据我应该怎么接受。字符和十六进制两种。数据从单片机到电脑传输的每一步都是怎么弄的。我对中间的过程不是很清楚。谢谢了。各位。想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A:
问的问题不清晰。随便说几句吧。

1,首先,单片机能发出来数据。这个可以用任何串口调试程序接收到。比如程序匠人的串口猎人。。
2,主机上可以自己写个客户端,用MSCOMM控件,VB/VC编程。
3,中间当然要有个协议,定义每帧帧头,数据长度,校验等等
4,至于你发的是什么数制,这个没所谓。你自己知道,自己能转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