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CK问题

楼主(2011-11-21):
我一上电,430 的晶振就会跟着起振吗?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我现在JTAG可以把程序烧进去,但是我的晶振还是不起振

网友B:
有代码吗?

楼主:
#define XCAP0PF             (0x00)                     /* XIN Cap = XOUT Cap = 0pf */
#define XCAP10PF            (0x10)                     /* XIN Cap = XOUT Cap = 10pf */
#define XCAP14PF            (0x20)                     /* XIN Cap = XOUT Cap = 14pf */
#define XCAP18PF            (0x30)                     /* XIN Cap = XOUT Cap = 18pf */
#define OSCCAP_0            (0x00)                     /* XIN Cap = XOUT Cap = 0pf */
#define OSCCAP_1            (0x10)                     /* XIN Cap = XOUT Cap = 10pf */
#define OSCCAP_2            (0x20)                     /* XIN Cap = XOUT Cap = 14pf */
#define OSCCAP_3            (0x30)                     /* XIN Cap = XOUT Cap = 18pf */
这是我在头文件里找到的。

网友C:
就算能没接晶振,也能工作,上电就行
记得把复位引脚接个10k电阻拉高。
剩下软件看看吧

楼主:
配置电容的作用是干嘛的啊?

楼主:
跟那个晶振不振有关吗?

网友D:
晶振不振是晶振坏了,跟这些设置没有关系

网友E:
配置电容与晶体有关,电容与应该与DCO的主时钟速度相匹配。

网友F:
可能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430默认是上电时运行内部晶振DCO的,如果程序初始化外部晶振,切换换外部晶振,它才起振。

网友H:
如果是32768的晶振的话 直接换晶振吧,晶振坏了是一定的
如果是高频晶振 则需要看一下你的设置是否启用

网友I:
可能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J:
晶振坏了吧    一般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