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30数据采集的!!急求!!

楼主(2011-11-21):
现在做一个数据采集,想用430f149内部的adc,采集外部的电压,而外部的电压实25v的,请问f149的adc参考电压最高时多少?3.3v?还有25v的电压要分压,最简单的分压电路用电阻分压可以么?还有其他的方法采集25v么?

楼主:
主要是用采集到的电压和 正常情况下25v的数据做比较来实现其他控制

网友A:
简单啊,搞个模拟开关,电阻分压分级测量,经过简单的算法就可以了

楼主:
具体怎样实现的呢?3楼?

网友A:
用多个电阻分压,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测多点值,再经过简单的算法,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