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Hz脉冲通过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脉冲重复频率100khz ,脉冲上升沿10ns。

我想问如下几个问题:

1、10ns等效带宽 0.35/10ns =35MHz ,需要保证10ns上升沿不失真的话,放大器或者滤波器或射随器的带宽(0Hz~fHz)至少得是35MHz吧?

2、若该脉冲通过 截止频率为1Mhz的低通滤波器, 输出波形应该是什么样?
    还是100KHZ的脉冲,只不过上升沿变的较缓了,幅度也有些衰减吧?

3、若该脉冲通过 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35MHz ,带宽200Khz,输出波形会什么样的? 为什么?  带宽100khz呢? 带宽1Mhz呢?

4、若是该脉冲通过高通滤波器,低频截止频率为30MHz,输出波形会什么样?

谢谢大家了,我只对第2个问题 基本知道答案。其他很是糊涂!
谢谢!!!
第3楼,第4楼还有几个问题的补充。

版主:我提问题的分数可用范围怎么总是0-10分,以前我是可以给20分的啊

网友A:
第2个问题知道答案,那还问什么?

1、是的。
3、100kHz脉冲上升沿变成正向窄脉冲,100kHz脉冲下降沿变成负向窄脉冲,失去平顶。带通滤波器带宽越大,平顶损失越小。
4、通过30MHz高通滤波器,上升沿变成很窄正向尖脉冲,下降沿变成很窄负向尖脉冲。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2、信号为10ns的上升沿相当于信号包含有0~35MHz的频率成分吗?
3、带通滤波器带宽越大,平顶损失越小,为了保证平顶尽量和原来一样,带宽选取有什么依据吗?
3和4的问题,输出变为窄 尖脉冲 ,那这个窄 尖脉冲的上升沿还是10ns吗 ?是否变缓了?
5、这几个问题答案似乎和脉冲重复频率100kHz没任何关系, 那这个100khz什么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何作用吗?
谢谢!

楼主:
1、100khZ的方波 上升沿是10ns 用0.35来计算的话,带宽是35MHz ,说明此方波含有0~35MHz的频率分量??
2、100khz 算是方波的基频吗? 若是的话,此方波频率分量是100khz ,300khz , 500khz ,,,,吗?
3、若10MHZ的方波,上升沿是10ns, 此波形的频率分量是什么?
     通过0.35算的话 含有0~35MHz的频率分量,而通过奇次谐波来看的话,是10MHZ ,30MHZ ,50MHZ,结论不一致,糊涂!
谢谢

网友B:
to LZ:

对于大信号(特别是脉冲),运放的动态特性一般采用SR(压摆率)。虽然压摆率和运放的频响(单位增益带宽)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但这两个参数反映的是不同条件下的运放特性。

楼主:
我这个不是大信号,50mv或者100mv的脉冲,压摆率感觉基本都能满足,就是担心带宽上不太够。
我最主要的疑惑就是4楼的矛盾问题:
通过衡量上升沿的时间,可以得出信号带宽的结果
通过方波过奇次谐波含量 ,又可以得出一个信号带宽的结果,而且这2结果不一致,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10MHz的理想方波,频谱中有且只有10MHz ,30MHz,50MHz...等等吧
10MHz的梯形波呢,(上升沿10ns),频谱中包含哪些频率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