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打开中文文件

楼主(2011-11-21):
在移植文件系统的时候,已经选了长文件名,现在打开英文长文件名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打开中文文件就不行,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附源码:if(f_opendir(&dir,"/") == FR_OK)

  while(f_readdir(&dir, &finfo) == FR_OK)

  {          /*  读目录信息到文件状态结构体中  */
                        if(!finfo.fname[0]) break;                                /*  如果文件名为 0,结束                    */
                        //if(fno.fattrib == AM_ARC )
  /*  如果读取的文件只有存档属性      */

{
                                printf("文件名:%s\r\n", (*finfo.lfname ?finfo.lfname : finfo.fname));

sprintf(path,"%s","/");//拼凑文件绝对路径

strcat(path,"/");

strcat(path,finfo.lfname);

printf("%s\n",path);

res = f_open(&fsrc,path,FA_WRITE | FA_OPEN_EXISTING);

if(res!=FR_OK)

printf("file open fail\n");

res = f_read(&fsrc,buffer,50,&br);

printf("%s\n",buffer);

if(res!=FR_OK)

printf("file READ fail\n");
                        }

楼主:
图示串口打印出的数据,顺其自然~2.MP3原文件名是顺其自然 黄小琥.MP3,但是好像不支持中文长文件名,而且中文文件.txt也打不开,求各位帮一下

网友A:
是FatFs配置的问题!

ffconf.h
//#define  _CODE_PAGE        437     //...(注释掉此行)
1,  #define _CODE_PAGE        936
2,  #define  _USE_LFN        1

3,添加 cc936.c    (说明:option文件夹内)

网友B:
楼主这发现问题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多谢分享

楼主:
3# xfcjava2 的确就是这样配置的,但是不行

网友A:
要增加此选项才可以的:
  #if _USE_LFN
        fno.lfname = Lfname;
        fno.lfsize = sizeof(Lfname);
    #endif

网友A:
......
#if _USE_LFN
        fno.lfname = Lfname;
        fno.lfsize = sizeof(Lfname);
    #endif

    res = f_opendir(&dir,path);
    if(res != FR_OK) {return FALSE;}

    res = f_readdir(&dir,&fno);
    if(res != FR_OK) {return FALSE;}
    ......

网友A:
增加这一块:
   #if _USE_LFN
         fno.lfname = Lfname;
         fno.lfsize = sizeof(Lfname);
     #endif
再处理你的文件名称,应该就OK了!!!

网友C:
我试了可以打开啊。

楼主:
8# xfcjava2 这个肯定是定义了的,不然这个文件名是怎么读出来的,现在关键是英文的长文件名没问题,中文的长文件名读不出来,中文文件名的文件可以打不开,但是英文文件名的文件,里面的中文可以读出来,现在就是中文文件名的问题

网友D:
lz你编译后的文件有多大?  如果你加入了中文文件名的支持 起码有500/600k fatfs自带的中文字库.c文件貌似有600多k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把cc936文件放到片外flash中的,而且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大呀

网友A(2012-02-11):
给你个实例,你看看吧:
//***********************************************************************************
//* 函数名称:Ex3_FilSearch
//* 功    能:在指定路径下查找指定扩展名和检索号都相符的文件,
//* 输入参数:
//*     path  :要检索的文件路径
//*     name  :要检索的文件扩展名
//*     s_index: 要检索到的文件条目
//* 输出参数:TRUE 成功   FALSE 出错
//***********************************************************************************
int Ex3_FilSearch(char *path,char *name,INT16U s_index)
{
        FILINFO fno;
        FRESULT res;
        BYTE i;

        INT16U c_index=0;

        if(s_index==0) //要检索的条目:1...65535
          return FALSE;

        #if _USE_LFN
        fno.lfname = Lfname;
        fno.lfsize = sizeof(Lfname);
            #endif

        while (*name == ' ') name++; //skip the "space"

        res = f_opendir(&search_dir,path);

        if(res != FR_OK) {/*OS_EXIT_CRITICAL();*/return FALSE;}

        do
        {
           res = f_readdir(&search_dir,&fno);

           if(res != FR_OK)
             {/*OS_EXIT_CRITICAL();*/return FALSE;}
           if(fno.fname[0] == 0)
             break;
           i=strlen(fno.fname);        //得到当前查询的文件名长度

           if(i>4)//文件名的长度必须大于4(例如*.txt)
            {
                      //从文件名的倒数第4个的位置开始比较字符串:比较文件的后缀
                   if(my_memicmp(&fno.fname[i-4],name,4)==0) //不区分大小写比较,格式:例如.MP3
                            c_index++;//找到1个符合条件的文件
            }

        }while(c_index<s_index);

        if(c_index==s_index )//找到符合条件的文件
        {
          #if _USE_LFN
            if(fno.lfname[0]!= 0)//如果长文件名有效
            {
               memcpy(Curr_Fil_buf,fno.lfname,50);
               xprintf(":Ofn<%s>\n",fno.lfname); // 输出指定长度的字符串, 超长时不截断, 不足时左对齐:
            }
            else//如果长文件名无效,输出短文件名
            {
               memcpy(Curr_Fil_buf,fno.fname,13);
               xprintf(":Ofn<%s>\n",fno.fname); // 输出指定长度的字符串, 超长时不截断, 不足时左对齐:

            }
          #else
            if(fno.fname[0]!= 0)
            {
               memcpy(Curr_Fil_buf,fno.fname,13);
               xprintf(":Ofn<%s>\n",fno.fname); // 输出指定长度的字符串, 超长时不截断, 不足时左对齐:
            }
          #endif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网友A:
这是绝对好用的实例,请你自己仔细分析,结合我上边的提醒,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E(2013-10-17):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实例,你看看吧:
//*************************************************************************** ...

HI,我按照你的方式测试了一下,还是只显示最长13个字节的文件名,并且都是大写的。不论建立的时候是大写还是小写。另外,我开启长文件名后。建立低于8个字节的文件名时,是区分大小写的,超过了就全都是大写了,还望指点下问题所在。多谢!

网友F(2014-05-09):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正好碰到了这个问题,急需解答啊!!!!!!!!!!

网友G:
支持中文文件名,得加入Unicode编码,程序文件里面,有个编码表加入进去就可以支持长中文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支持中文文件名,得加入Unicode编码,程序文件里面,有个编码表加入进去就可以支持长中文名了。 ...

我在SD卡中加入了cc936.c中的两个数组啊,能读取英文文件名中的汉字内容,不能打开中文文件名的文件,同时读取的中文文件名也显示不全,请问怎么办??

网友(2014-12-02):
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