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日文字库的文字

楼主(2011-11-21):
近期用STM32做了一款产品,因为产品要卖到日本,采用日文字库!我选用高通字库芯片。现在的问题是在中文版XP的环境下,得到的日文汉字的内码是不准确的,比如日文汉字“亜”,在中文XP环境下,内码是0x8184,如在正版日文系统中内码应为0x889F。但是我又没有日文开发环境,那么在中文XP环境下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比如修改设置改变内码,或者是有GB2312转为日文SJIS,有经验的大牛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内码转换是必须的, 要不你直接用日文SJIS码. 我想, 这个东西一定在网上能够找到它.

楼主:
SJIS码表我都有,关键的在开发环境下编译得到的内码不一样的,这个有点难搞,我现在打算下载个内码转换器试试,成功了再发表意见啊,谢谢上面这位啊!

网友B:
问什么要这些东西,对日外包。

网友C(2012-06-15):
多国语言开发必备工具  ( GuiTool ), 有了它轻松帮你搞定。
他可以帮你编码转换,支持内码(简中,繁中,日,韩等所有windows字符集),unicode16-le, utf8.
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947123.html

网友C(2012-09-04):
补充:
     使用上述工具(GuiTool)中的多国语言管理页,选择转换内码(MBCS)格式即可。

    具体参阅此博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tfnr.html

网友D:
统一到日文SJIS码,不管XP下的了,是否装个虚拟机,再装个日文的XP查看

网友C:
装虚拟机未免有点小题大作吧!
下载一个 unicode 转 日文内码的工具就可以搞定。
unicode 码 在简中xp 系统上肯定是能显示的,但是转换成日文内码编码就不能正确显示了,故必须以十六进制编码存储。如要存储多个字符串,建成二维数组即可。

你可以看看这篇**: 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we6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