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实验,中断函数没加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楼主(2011-11-21):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usart实验,这几句我没加也能进中断,我同学写的程序中不加就不能进中断,必须加,那哪种情况况下不需要加?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TR_Configuration(uint32_t USART_BaudRate);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times);
int main(void)
{
int i;
unsigned char TXBuf[] = "hello welcome to china";
RCC_Configuration();               //RCC是第一个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
USATR_Configuration(128000);
NVIC_Configuration();               //NVIC是最后一个,应在USART后面,如果在前面则程序不对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for(i=0;TXBuf[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i]);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10000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100000);

  } */

    while(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串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GPIO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LED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LED1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A10为RXD,初始化  开发板上的RXD和TXD连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为TXD,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TR_Configuration( uint32_t USART_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初始化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ENABLE);                //打开串口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中断嵌套向量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3.4的库不是使用USART1_IRQChannel,看stm32f10x.h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vu32 times)
{
while(times--);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char RX_Data;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接收数据非空 ,使用发生中断也可以,//RX_Flag=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因为一有数据接收就会进入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RX_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RX_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发送收到的数据 ,很多程序用TC来判断,会导致数据收不到,用TXE就不会这种问题。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

上面是我的程序,没加那几句。

楼主:
是不是默认在flash中

楼主:
usart实验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是不是在调试模式下要加,如果直接下载到芯片中运行就不需要加?

网友A(2017-04-07):
引用 楼主:
usart实验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是不是在调试模式下要加,如果直接下载到芯片中 ...

好像你说的没错,我看原子的回复是这么说的。不知你验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