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E上的电压必须在1V以上

楼主(2011-11-21):
(无正文)

网友A:
re LZJ:

这没有精确的规定,在此提出Re上压降在1V以上是为了得到足够的负反馈系数,取保温飘的稳定。

楼主:
有点朦胧的感觉、

网友A:
另外,此文中仅提Vbe的温度特性,却忽略了Ic的温度漂移。通常Ic的温度特性对电路的影响更大。

楼主:
实际上Ic的变化会转化成Ie的变化,同时Vb也产生变化,所以这个温漂的影响能得到抑制。

网友A:
to 5L:

所以说,这个Re不仅对Vbe的温度漂移影响有抑制作用,对Ic的温漂也有抑制作用。因此,那个Re上的电压不能简单地从Vbe的温度特性完全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