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46时钟模式的选择

楼主(2011-11-21):
PIC16F946单片机:假如我在配置字寄存器中选择XT时钟模式的话,不作其他设置,则单片机默认时钟频率是否为4MHz?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还有,数据手册上说,PIC16F946单片机时钟频率可达20MHz,但是其振荡器控制寄存器最高设置频率只有8MHz,是不是说只有外接20MHz的振荡器才能使单片机时钟频率达到20MHz,如果使用内部时钟的话则最高只有8MHz。刚刚使用此款单片机,很多地方还不了解,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PIC16F946单片机:假如我在配置字寄存器中选择XT时钟模式的话,不作其他设置,则单片机默认时钟频率是否为4MHz?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还有,数据手册上说,PIC16F946单片机时钟频率可达20MHz,但是其振荡器控制寄存器最高设置频率只有8MHz,是不是说只有外接20MHz的振荡器才能使单片机时钟频率达到20MHz,如果使用内部时钟的话则最高只有8MHz。刚刚使用此款单片机,很多地方还不了解,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PIC16F946单片机:假如我在配置字寄存器中选择XT时钟模式的话,不作其他设置,则单片机默认时钟频率是否为4MHz?
A1:频率由外部的晶体振荡器决定,XT模式一般可选择2~4M频率的晶体振荡器。
数据手册上说,PIC16F946单片机时钟频率可达20MHz,但是其振荡器控制寄存器最高设置频率只有8MHz,是不是说只有外接20MHz的振荡器才能使单片机时钟频率达到20MHz,如果使用内部时钟的话则最高只有8MHz。
A2:如果手册上写了内部RC振荡器最高频率只有8MHZ,而且没有内部PLL的话,则配置字选择为内部RC振荡就只能最高到8MHZ了,如果想要20MHZ,只能外接晶体振荡器

网友B:
内部自带8MHZ, 如果要20MHZ的话要外接晶振,烧录选择HS即可

网友C:
哎 烧录安装有点麻烦

楼主:
也就是说,只有第7、8两种是内部时钟模式,其余均为外部时钟模式,外部时钟模式的振荡频率由外部时钟决定。振荡器控制寄存器频率选择位设置仅针对内部时钟而言的。

楼主:
叶工,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是的,INT是internal的缩写,也就是内部的意思。

楼主: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