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1-11-21):
TI, While, se, DM, ev
#include <msp430x26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5DIR |= BIT7; // P5.7 口设置为输出
while (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5OUT ^= BIT7; // P5.7 翻转
i = 50000; // 延时
do (i--);
while (i != 0);
}
}为什么在实验例程中不需要执行下面指令一样
能达到实验效果:
bic.b #BIT7, &P5SEL 或P5SEL &= ~BIT7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P5SEL在上电后会复位,所以可以不对他进行清零。

网友B:
默认情况下  P5SEL就是作为普通IO口使用的
            你可以看一下User's guide中的IO口说明,默认就是IO口 所以无论你设置或者不设置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C:
默认PxSEL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