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高级定时器TIM1和TIM8的单脉冲模式都实现不了?

楼主(2011-11-2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交流电机,控制方式是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延时一定时间,然后输出脉冲驱动双向晶闸管驱动电机,延时的长短可以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从而控制了电机的转速。这个方案可以用定时器的普通方法实现,即过零检测触发外部中断,启动定时器延时,时间到后开通晶闸管。但这种方式需要软件频繁地中断处理,虽然10ms对STM32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了。但我还是想用纯硬件的方式解决,经过网友的提示,可以用STM32的单脉冲模式,如使用TIM3的CH2接外部过零信号,用CH1输出脉冲驱动晶闸管。经过实验,此方案可行,CH2模拟了100HZ(交流电一个周期2次过零)的过零信号,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检测到了CH1输出的准确信号,通过调整单脉冲的过零后延时,控制脉冲宽度,从而达到控制晶闸管导通角调速电机。
但因为项目几乎用光了STM32的定时器,硬件上要求用TIM8来实现这个功能,就像平时换定时器一样,我只把TIM3改为TIM8,但结果发现这样不行,而且IO,时钟等都改过来了,还是不行,逻辑分析仪就是检测不到脉冲输出,弄了几天了,希望朋友们能指点迷津……。
主要代码如下:
/*=================================================================
* 功能: 定时器单脉冲模式IO配置
* 参数:
* 返回:
* 日期:
*================================================================*/

void TIM8_OnePulse_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8_CH1 pin (PC.6)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TIM8_CH2 pin (PC.7)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功能: 配置定时器为单脉冲模式
* 参数:
* 返回:
* 日期:
*================================================================*/
void STM32_TIM8_OnePuls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 TIM8 clock enable

TIM8_OnePulse_GpioConfig(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000;  //8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8 PWM2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6000;               //过零后的延时时间 6ms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 TIM8 configuration in Input Capture Mode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8,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8, TIM_OPMode_Single);/* One Pulse Mode selection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8, TIM_TS_TI2FP2);/* Input Trigger selection */
TIM_SelectSlaveMode(TIM8, TIM_SlaveMode_Trigger);/* Slave Mode selection: Trigger Mode */
}
TIM8这个定时器是可以工作的,我试过了定时,PWM输入模式,PWM输出模式都没问题的。
麻烦香水帮我看看好吗,项目比较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