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不能覆铜,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1-11-21):
提示:
Error--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
我的线宽都是0.15了,怎么不行呢?

网友A:
线宽0.15,信号线的宽度?与这个无关啊
根据提示,你重新设置options--Drafting--Flood中的Smoothing的值,改小试试

楼主:
试了,还不行,不知是不是文件的问题,文件是深圳志博电子教程的。我直接拿来覆铜。

网友B:
人家本就覆铜,你自己在灌铜菜单中灌一次应该没有问题 了。

网友B:
可以啊,你用错画覆铜区的工具了吧?

网友C:
Error--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

提示这个问题的时候,看一下做下角 是执行到哪一层的铺铜, 把那一层的铺铜框删除 重新画, 如果还是一样就在铺铜框的属性里面 修改一下大小。 保证没问题。   PADS软件的BUG。 有的版本没问题。

以前经常碰到类似这样问题。如果还搞不定,发我邮箱 sales@dianzi168.net

网友D:
好像是可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大你用哪个版本的,我都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不知是什么问题了,都照做了。自己画几个电阻覆铜是没有问题的: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边框用copper pour 没有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