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源和时钟设计

楼主(2011-11-21):
(无正文)

网友A:
DSP对电源的干净度要求比较高,所以需要做好输入电源端抗干扰能力和稳压后电源的纹波,
晶振还是尽量选择有源。

网友A:
有些芯片存在上电时序问题,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尽量选择单电源或者没有上电时序的DSP。

网友B: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配套电源,外接电振用无源的好

网友C(2013-12-10):
那到底是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到底是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电源更重要   纹波对DSP最高能跑的主频影响很大
晶体还是晶振使用中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E(2014-02-13):
有源和元源都好,只是看用户的负荷情况及需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