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路板的选择

楼主(2011-11-21):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
序问题?

网友A:
不是很懂呀

网友A:
帮你顶起下吧

网友B:
呃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网友B:
我总结好告诉你啊

网友C: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