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程序,请看看

楼主(2011-11-21):
一个小 程序,从PORTB输出一个方波,编译通过,但是就是无输出,请帮看看。
list p=P16LF723
#include<P16LF723.inc>
__config1_INTOSCIO_WDTE_OFF_PLLEN_OFF
ORG 0000H
GOTO MAIN
ORG 0004H
ORG 0010H
MAIN:
MOVLW   30H
BANKSEL OSCCON
MOVWF   OSCCON   ;
MOVLW   00H
BANKSEL APFCON
MOVWF   APFCON
MOVLW   00H
BANKSEL TRISB    ;set up PORTB as output
MOVWF   TRISB
BANKSEL IOCB
MOVWF   IOCB     ;disable level change on PORTB
BANKSEL ANSELB
MOVWF   ANSELB   ;set up PORTB as I/O
;-----------------------------------------------
LEDON:
MOVLW   0FFH
BANKSEL PORTB
MOVWF   PORTB
call    delay
MOVLW   00H
BANKSEL PORTB
MOVWF   PORTB
call    delay
GOTO    LEDON
;-----------------------------------------------
END

省略delay代码

END

网友A:
1、检查各项配置字是否正确?
2、检查PORTB口上的各项辅助功能是否关闭?
3、检查MCU内核的其它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delay时间多少?

楼主:
delay的时间比较大,形成的方波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的.

网友A:
delay的时间比较大,形成的方波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的.
引用 楼主:

既然可以看,那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B:
DELAY在END后面,你怎么可以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