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贴片IC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1-11-21):
   估计是AD公司的一个VHF频段的低噪放,但不知具体型号,在贴片元件的代码缩写表中也查不到,请熟悉的朋友多指教,多谢!

楼主:
怎么我贴的图不见了?

楼主:
奇怪,退出后又进来,怎么又看见了?

网友A(2012-07-21):
是10个脚的把,SAB,或者你上个实物图来,我可以查到,AD 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