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时,直接关断与逐渐减小占空比关断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11-21):
采用PWM调速控制的电机,在停机时,发现有的是直接关断控制信号,有的时逐渐减小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请问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这两种控制方式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如果无特殊要求,直接关闭PWM(PWM占空比降置最低)即可。

网友B: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电机绕组属于感性负载,逐渐关断的话可以减小电机自身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保护线圈。

网友A:
to 3L:

没那必要,PWM本身就是“瞬间开关”。

网友B:
to 4L:
呵呵,回复完才意识到说错了,谢谢指正

楼主:
给电机厂家打电话问过,对方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两种方法都可以,并不影响电机的性能或寿命。
但是应该不仅仅这么简单吧?
我们应用时以前都是直接关断,现在发现有厂家在主动减小占空比关断,不知道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