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Unique ID

楼主(2011-11-22):
请问如何用ST LINK读出STM8S的Unique ID?谢谢!

网友A:
ST-LINK能不能读出没试过,用程序可以读出来,仿真状态下也可以

网友A:
附函数
void Get_Unique_Device_ID(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j=0;j<12;j++)
    {
        Unique_ID[j]=*((@far unsigned char*)0X4880+j);
    }
}

楼主:
程序我知道如何读写
我需要知道如何用ST LINK进行读写,不知道ST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库函数?

网友B:
程序我知道如何读写
我需要知道如何用ST LINK进行读写,不知道ST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库函数?
引用 楼主:

用ST LINK怎么调用一个库函数?

你用STVP + ST LINK,在STVP中开一个窗口不就可以读了吗?

网友C:
我就知道仿真状态下可以。

楼主:
用ST LINK怎么调用一个库函数?

你用STVP + ST LINK,在STVP中开一个窗口不就可以读了吗?
引用 网友B:

香版主,我用的是STVP + ST LINK,我在STVP里面没有找到可以读UNIQUE ID的窗口。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打开一个memory窗口,如果是105的话输入地址0x48CD  如果是103的话输入地址0x4865 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补充一句,在用STVP + ST LINK 在仿真状态下查看

楼主:
用ST LINK怎么调用一个库函数?

你用STVP + ST LINK,在STVP中开一个窗口不就可以读了吗?
引用 网友B:

我们想自己设计一个PC烧写软件,不用STVP,在烧写的过程中需要验证芯片的ID,但从ST网站下载的库文件中没有找到可以读写芯片ID的函数。不知道ST为什么不开放?

香版主可以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我们已经实现了通过芯片ID给每个芯片加密

网友A:
烧进去每个芯片的程序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们已经实现了通过芯片ID给每个芯片加密
引用 网友A:

如何实现?难道是每个都手工抄写下来?

网友A:
如何实现?难道是每个都手工抄写下来?
引用 楼主:

手工抄下来怎么满足生产,每天生产1000多台估计需要3-4个人专门负责抄ID号

网友B:
我们想自己设计一个PC烧写软件,不用STVP,在烧写的过程中需要验证芯片的ID,但从ST网站下载的库文件中没有找到可以读写芯片ID的函数。不知道ST为什么不开放?

香版主可以提供一下吗?谢谢! ...
引用 楼主:

Unique ID 就是一个存储数据区,给你了起始地址,你想怎么读都可以,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写一个函数,根本不需要ST再提供,怎么能说ST不开放呢?

你看看3楼的函数,这样的函数还要ST开放?

楼主:
Unique ID 就是一个存储数据区,给你了起始地址,你想怎么读都可以,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写一个函数,根本不需要ST再提供,怎么能说ST不开放呢?

你看看3楼的函数,这样的函数还要ST开放? ...
引用 网友B:

版主没看清我的要求,3楼是用单片机软件读ID,这个都会,我需要通过ST LINK,自己编PC的烧写软件,在编程时先读写一下芯片的ID。

网友B:
版主没看清我的要求,3楼是用单片机软件读ID,这个都会,我需要通过ST LINK,自己编PC的烧写软件,在编程时先读写一下芯片的I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自己编PC的烧写软件,使用了哪些ST提供的函数呢?

网友D:
楼主换个想法.
你自己编PC的烧写软件好办.
你先编个读ID并通过串口发送ID的STM8S程序.你的PC软件先烧这个读ID的程序,然后启动STM8S运行,通过PC串口接收ID,然后根据接收到的ID定制你的加密的STM8S程序,然后再烧经过加密处理的STM8S程序.

楼主:
楼主换个想法.
你自己编PC的烧写软件好办.
你先编个读ID并通过串口发送ID的STM8S程序.你的PC软件先烧这个读ID的程序,然后启动STM8S运行,通过PC串口接收ID,然后根据接收到的ID定制你的加密的STM8S程序,然后再烧经过加 ...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ST LINK烧写,再搞个串口,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B:
既然可以自己编PC的烧写软件,你肯定可以从芯片中任何地方读出数据,读ID只需要读出指定地址的内容既可。

网友E(2012-11-15):
我现在也想对芯片加密。

网友F(2018-05-30):
提供单片机id加密安全性测试,加密芯片应用服务
id加密是比较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但有些开发人员做软加密过程太简单了,
**软加密难度非常低,提供id加密安全性测试。各种id加密方式咨询,QQ:9272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