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PROTEL导入网络时如何把原理图里相近的元件放一块?如电源部分的元件,在原理图里如何设置。

网友A:
手动摆吧,自动布局一踏子糟

网友B:
根据原理图自己摆件更好

楼主:
一直都是手动摆的,就是新建的PCB文件导入网络时,原理图上两个很近的元件在PCB里隔得很远。

网友C:
对,手工放置吧

网友D:
在原理图中选中电源部分的元件,然后你就可以同样选中pcb上对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