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路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滞回比较器,把门限定在11V-12.5V即可。

网友A:
当然还得有个窗口比较器(窗口范围11V-12.5V)。

但如果使用AD,然后采用数字化处理的话,也许更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如果做成滞回比较器 或者窗口比较器 那都得用到比较芯片啊。我想用三极管电阻电容能不能实现它啊?

网友A:
to 4L:

比较器原则上也是由“三极管”构成的,你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法去DIY,但性能要比采用现成的IC差很多。

网友B:
4楼:
看清楚,2楼3楼是同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