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什么贴得元件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PCB相关文件内有器件位置,并不是根据“丝印字符”。

网友B:
丝印位置只是给人看的。

SMT机器是根据所贴元件的坐标和编码来工作的,例如指定x:y=100:205位置贴一个编码盒为5的元件,则机器会把自己编码盒5号中的元件定位到X:Y坐标位置上去。

网友C:
器件一般是以编带或者盘装为主,器件装入后,根据板子 编程(贴片机)主要是器件的编号 坐标 方向等信息,编完一般都是先打胶版(双面胶贴与板子上,贴片机打件。然后人员核对器件 位置 极性 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刷锡膏,打件 过炉 检验。

网友D:
可以导入PCB文件,也可以人工编程定位。

网友E:
PCB生产坐标文件或者人工编程定位。
但是因为PCB设计者的焊盘中心定位不规范,贴片厂很难直接用PCB文件做坐标文件,而是用作钢网的文件生产的多。

网友E:
或者扫描PCB文件重新编辑。

网友D:
钢网文件也是用PCB文件生成的,只是PCB文件格式很多,贴片机未必兼容,钢网文件比较单一,容易兼容,一般因规范性的不足,即使使用文件导入也需要后期人工调校后才能开始贴片生产。

网友B:
导入PCB图纸做首件检查,如果有偏的地方手工调整一下位置再做样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