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jyufan 和版主前辈们帮我下啊

楼主:
我下载了顶贴里jjjyufan前辈传的AD和CADENCE软件,就是这个

后来打开那么多压缩包,解压一个又说需要另外一个,结果一个都没解压好啊
到底要怎么弄啊,似乎解压后里面还有压缩包啊,怎么才能解压出来,那么多东西,不会搞,很迷茫啊

前辈们教教我,等我晚上下班回去再试试:lol

网友A(2011-11-22):
23个文件都下载下来,文件名序号可以修改为01--23,然后解压到当前文件
选中解压出来的几个压缩文件 再次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找到setup.exe 执行即可
安装前先阅读TXT安装说明,安装过程中提示需要disk2  disk3 disk4 你手动指引下即可

楼主:
"文件名序号可以修改为01--23,然后解压到当前文件"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从第一个开始解压,怎么解压第一个就说需要什么什么通用卷什么的呢:loveliness:

网友A:
肯定是你下载的文件有问题了,

网友A:
或者是你截图来帮你看看

楼主:
下载的没问题呢,文件我用U盘考回去了呢,就是和你的截图一模一样,
现在在公司里,
就是我解压的时候总是出现一个对话框“说什么需要有……PART几”才可以解压,我看了,他需要的那个东西在其他压缩包里面
就是说几个压缩包是关联的,怎么弄啊,应该从第一个开始解压不需要其他压缩包里的东西吧
我晚上回去再弄弄
回复 网友A:
:Q

网友A:
理论上讲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解压,如果是分卷的话是自己能找到的,如果提示需要part 几,那你手动指引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前辈了,我晚上回去再弄下,如果还不行的话,明天早上我还来叫你:lol

网友B:
我也是的安装的时候少了一个文件,晚上回去截个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下朋友,你是不是的顶贴里JJJ前辈的那个文件呀?

网友B:
我解压这没什么问题,我是安装的时候有点问题。。。是引导的时候出的问题,我估计是方法没有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安装好啦,就是不能用呢,可能没**  不会弄呢,朋友教我下啊,安装好还要怎么弄,点哪个东西:Q b]

网友B:
安装好了没有**O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