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有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网上也查不到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11-22):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晚些我把完整的电路图传上来吧

网友A:
这种电源里面13002是最常见的管子了吧。

网友B:
就是个三极管,充当开关管

网友C:
把前缀SPJ(生产厂家标识)和后缀C去掉,此器件为13002,NPN型三极管,其有3种直插的封装:TO-92,TO-126,TO-251。除了直插封装,还有贴片封装。
资料如下

网友D:
用google搜索就可以搜索到的

楼主:
TO 7L:
恩,真是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能搜到,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手册上看这个管子的特别之处就是CE间能够耐高压吧?

网友C:
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此管子可用于220V交流电,比如镇流器。CE耐压值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