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音频功放的真实功率?

楼主(2011-11-22):
如何测量音频功放的真实功率?

网友A:
1、在芯片的供电电源处串进电流表,可测量电源电流,可得到总功率。
2、输入和输出分别串进电流表,测量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
3、用万用表测量输入和输出端的电压。
按以上的方法测量,音频功放的所有实际功率都可计算出来

网友B:
补充一句:
放大器输入端施加音频信号,输出用示波器观察,输入信号从小逐渐增加,到输出波形开始看到失真停止增加。
这样测出来的输出功率,是最大不失真功率。
若要严格些,应该用失真度测试仪监视输出信号的失真度,达到某一数值时输入信号停止增加。

网友C:
楼主有意思会不会是想识别“标识功率”是否真实,以及真实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