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PROTEL的PCB文件在英文PROTEL中打开

楼主(2011-11-22):
1请教汉化PROTEL99的PCB文件在英文PROTEL99中打开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昨天试了下好象不可以呢,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不过我从人家电脑复制过来的是BKP文件,是不是备份文件不可以啊。

2还有画原理图时添加元件库说什么“不能被recognize”就是不能别识别,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天刚装的99,因为我把原来汉化的弄掉了,出现很多问题

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A:
汉化做的文件在英文界面下打开是没有问题的
复制的文件是错误的,应该是DDB文件。
添加元件不能识别,检查元件与路径 有可能显示是有的,路径不对,

楼主:
我再从公司复制几个DDB的晚上回去看看:lol
回复 网友A:
路径搞不好我再回来问:P

网友B:
都没有问题的,你把BKP改为DDB就可以了,但是BKP文件有可能不是你最后修改保存的PCB文件。

楼主:
我从公司弄了DDB的了,回来打开,OKOK: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