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M32的FFT官方库使用为什么很耗RAM?

楼主(2011-11-22):
额,也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用官方的FFT库,ZI-data的数据很大。。
F103VB的片子勉强可以编译过去,但103C6,R6的片子就编译不了。。
提示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yfft.o(.bss).
这是什么原因?字面上意思好像就是RAM 的空间不够。。
如何让这些数据占用FLASH而省下RAM ?
还有个问题,STM32的FFT库,STM32L152是不是也能用?

网友A:
STM32F1的FFT库,STM32L152也能用,这应该没有疑问,因为它们都是CortexM3的内核。
另外STM32F4是CortexM4的内核,以后ST可能回出新的M4的FFT库。

网友B:
你的点数是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24点。
3级优化,编译出来ZI-data在19xxx这样子。。。:L
将近19K。。
也不晓得那边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占用RAM 这个可否分析分析?

网友C:
ST哪个FFT库,如果我没有记错,只有一个用汇编写的库。

你可以把那个编译成功的项目中的.map文件打开看看,是哪里申请了大RAM区?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那个汇编库。。
关键现在是想把芯片换成STM32L152,为了低功耗。。
而152 的话只有18K 的RAM。。。
粗略的算了下。。
做1024点的话,至少要用到3个long型的1024个数据的数组。。
这个就是3*4k=12k了。。。
再加上暂存的变量,和其他变量,所以很容易超。
现在用512点可以编译过。。
但是512点不符合我的要求,我至少需要1024点。。
还有就是想问香主,那个FFT的库152应该同样也能用吧?因为都是M3的核啊。。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库是什么,你可以去ARM官方网站下载CMSIS 2.1,那里面有DSPLib就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E:
不太了解,你的点数是多少啊。

网友F:
型号不一样,RAM也有区别的哦

网友G(2017-01-17):
FFT本来就耗RAM吧,这个要空间存储大量计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