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共模抑制比图没有看懂

楼主:
测试一个芯片的共模抑制比,表格给出27khz的时候CMRR为91.63db

最下面图 作者是 称做 典型的CMRR测量曲线。但图中文字写的是Common-mode Gain ,笔误??

而且从最下面中读取圆圈点处 频率27khz ,纵坐标什么意思?怎么是-71.613DBVpk

网友A(2011-11-22):
re LZ:

这测的不应该是共模抑制比(CMRR),而是共模增益(Vo / 10)。但是,由于其差模增益恰是1(绝对值),所以CMRR = 差模增益 / 共模增益 = 1 / 共模增益 = 10 / Vo = 20 log(10 / Vo) db。

下面的图中所示点的数据就是相关频率下的共模增益。

楼主:
计算如下
下面图中27khz的时候 共模增益为-71.613db  换算为共模增益Vo / 10 = 0.0003
则代入 CMRR= 20 log(10 / Vo) db = 70db

和表格给出的27khz下CMRR为91.63db 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
问题是不是出现下图中-71.613DBVpk这里呢 ?Vpk这个单位是我没理解对吗

网友A:
to 3L:

仔细看了下图,2L有误。原以为其输入是10V,而差分增益为-1。

按图所示,差分增益是-10,但未给出输入共模电压,所以无法计算出共模增益。假设共模输入电压是Vci,则计算式子应该是:

  CMRR = 10 / (Vo / Vci) = 20 log(10 Vci / Vo) db

楼主:
:)哦,谢谢HWM老师。
通过1楼**给出的CMRR公式 CMRR= 20 log(10 / Vo) ,作者应该是认为共模输入电压为1v了。
下图中 共模增益为-71.613db  ,共模换算增益为0.0003,差摸增益为-10
代入 CMRR =20 log |Vd/Vc| =90db 和表格一致了。
谢谢指点了!
高兴,又明白了个问题:)

网友B:
学习了,论坛里牛人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