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0.1mv的电源怎么实现呢,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11-22):
这个要求非常高,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个方案,请高手指教,这个电源是用于光电倍增管的低噪声前置放大器的电源,如果有高手做个这个低噪声放大器的电源,指教一下啊,是不是要达到这么小的纹波,如果不这么小,最大可以到达多大可以工作,教科书上写的要达到这个精度。谢谢了啊。拜托各位。
各位给一些方案啊,谢谢了
这些都是书上看来的,也许不要精度这么高,我身边的工程师人家做光电池,输出电流在nA级。用的也就是开关电源。我觉得我的应该也能用,出个板子试一下。
学术资料害死人啊。

网友A:
100uV?
我想知道:如果电源做出来了,如何测量纹波电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想,呵呵

网友B:
有一个cuk拓扑,我记得是对付这类东西的。

网友C:
要求那么高?5mV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去看看,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许能行,刚问了下身边做过光电池的工程师,他们的输出电流也是在nA级别的,电源用的就是开关电源,达到100多mV照用,看来教科书上的东西应该是害死人的。

网友D:
使劲加大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E:
<0.1mv?
楼主打算怎么测试?
示波器探针上的地线长短对测量结果是有影响的
所以楼主再定好参数时也要明确测定参数的方法

网友F:
可以,较难,用二级线性电源,测量时小心示波器探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我试试

网友G:
做一个 噪音测试板 但这个也不好做 得用噪音很低的运放和精巧的布线  呵呵 自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