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问个磁通链产生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例如有一个线圈,是开路的
那么线圈面积内,有变化率为5 wb/s 磁通链变化,
那么,产生的电压就是5v了?
如果线圈接上一个电阻,例如1Ω的,那么,这个时候,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有一个线圈,是开路的……那么线圈面积内……”
开路的线圈,如何能够确定线圈的面积?

楼主:
就相当于变压器副边,但是没有接负载,这个时候,也是有感应电动势的吧

网友B:
如果线圈是理想的(没有内阻)
无论开路还是带载,只要磁通变化率不变,其输出电压就不变
只不过开路时,导致磁通一直变化的其它形式能量不做功,但带载后要做功

网友B:
这个道理你想想发电机就明白了,转速不变,其输出电压就不变,要保持输出电压不变,空载时油门小,怠速状态就行,带载时油门大,保持转速恒定

楼主:
那再讨论一下一个问题哦,
在理想情况下,
如果在t=0的时刻,有一个阶跃响应的磁通通过一个线圈,

开路和短路或者有负载情况下,都产生了哪些变化呢?

网友C:
线圈当然会产生感生5V电动势,1欧姆电阻使线圈闭合,线圈内产生电流,这个电流产生的磁场和外部磁场叠加,使得外部磁场的强度降低,通过线圈的磁链减少,于是感生电动势下降,最后维持在一个小于5V的值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