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管放大电路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理论上极限值确实是5V,即三极管刚好到截止至饱和的电压差。但由于接近截止和饱和区域三极管的线性会变差,所以必须留有一定余地,因此电源电压要比5V大些。

网友B:
你把三极管看成一个受基极电流控制的滑动变阻器,再看看5V的电源情况下,能否输出比5V大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三级管截止时vc就是电源电压了,当三极管饱和时vc就是vce了么?那么为什么电源电压就是它们的电压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极电流越大是不是相当于输出电阻越小呢?怎么让输出大于5v呢?求解!!

网友A:
to 4L:

“请问您三级管截止时vc就是电源电压了,当三极管饱和时vc就是vce了么?”

是的。

三极管的饱和电压接近零,所以其压差就接近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个问题请教您,就是输出5Vp-p是指峰峰值是5v吧,也就是说输出的幅值只要2.5v就够了,那么电源电压怎么得到一个-2.5v的输出电压呢?

网友A:
to 7L:

“5Vp-p”是指峰峰值,即幅值为2.5V。

网友A:
如果想输出中心为0的信号,可采用电容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您具体说说vc怎么得到一个负电压呢?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需要了解所谓静态工作点的概念。
2.5V可以通过静态工作点来设置。
另外后面所谓负电压,使用单管单电源,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