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USB和CAN问题

楼主(2011-11-22):
现在在选型,STM32F103VBT6和105VB,主要是105有两路CAN。就像问下103的USB和CAN能同时用吗?

网友A:
103的USB和CAN 不能同时用,105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104你试过没有。

楼主:
105有2个CAN,选105的话我就不用管这个问题了:L

网友C:
STM32F207也有2路CAN.仅使用USB FS时,2路CAN可用。使用USB HS时,只有CAN1可以使用
STM32F207已经量产,可以考虑

网友D:
好像是共用了ram吧,不知道有没有能避开的方法

网友D:
In low, medium, high and XL-density devices, the USB and CAN share a dedicated 512-byte
SRAM memory for data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and so they cannot be used
concurrently (the shared RAM is accessed through CAN and USB exclusively). The USB
and CAN can be used in the same application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网友E:
103 不能同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