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要驱动336段的段式LCD,请大家推荐驱动ic

楼主(2011-11-22):
这样的,因为液晶已经开模,是4com,84个脚,
虽然有些单片机内部带有LCD驱动,但是很少有上200、300段的,
所以我用的是自己比较熟悉msp430f2452,希望可以通过外设来控制外部驱动ic
之前试过一种片子PCF85162,4*32的,可以级联,我级联了3块,但是发现级联之后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驱动ic可以推荐,大家帮帮忙,最好功耗要低的。如果有做过的朋友,希望能和你们交流交流。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com 驱动不足!改善即可。
还是使用连级方案。

楼主:
com 驱动不足!改善即可。
还是使用连级方案。
引用 网友A:

我级联了3块pcf85162,用的是msp430f2452,但是发现操作的时候,经常会有漏段的现象发生

比如测试的时候把液晶的所有段都点亮,对所有显示地址都写‘1’,但是经常会有一些段没有显示出来(通常是一个地址的4bit都没有显示出来)。

测试方法是将电源断开在将电源接通,有时候可以全屏点亮有时候有些段无法显示,不能全屏点亮的概率高达50%以上。

全屏点亮都这样,操作单地址就更糟糕了。

在周立功官网上下过手册和程序,包括原理图,接线方法,都是符合要求的。尝试过放慢I2C速度,加延时显示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看kelan兄这么一说,很有可能是COM驱动不足这个问题,请问kelan兄,我如何改善呢?大概思路?谢谢了

网友B:
好象HT1625可以驱动512段,是8*64
你的4com可能不行。

网友A:
Hi witnessiz,

具体请联系我,QQ: 51**63405

楼主:
Hi witnessiz,

具体请联系我,QQ: 51**6340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中间两位没显示

网友C:
用过PCF8576,里边有地址自动增加功能,也就是自动切换到下一片的缓冲区,看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还有就是测试下I2C时序是否出现可异常

网友D:
1、LCD中间那两段有没有坏?

2、检查程序有无问题

网友E:
换个地址试试,说不定那地址的坏了,
我用过16*64的

楼主:
用过PCF8576,里边有地址自动增加功能,也就是自动切换到下一片的缓冲区,看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还有就是测试下I2C时序是否出现可异常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的时候也以为是I2C的驱动有问题,但是我用此驱动去测试24c02的时候,发现读写正常。也用示波器捕获过I2C的波形,该收到ACK的时候都是收到的,而且,起始信号,结束信号也使用正确的跳变沿,和I2C的协议没有出入。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例如我要显示一个7段的8,就是它有时候会显示8,但是更多时候会显示6或者0,或者某个地方少了一段。又或者其他地方多了一段。当显示区域小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就小了些,但是当显示大区域的时候,显示正确的概率就小了。当然液晶没有坏段,因为毕竟都点的亮。

曾排查过程序,使用I2C驱动按照datasheet上的方法单纯地将某地址上的RAM进行填充,但是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1、LCD中间那两段有没有坏?

2、检查程序有无问题
引用 网友D:

1、LCD中间那两段是没有坏的,我可以保证液晶和芯片连接时候,并没有坏段。而且出问题的段地址也是我指定要显示的那些地址。

2、正在检查...

谢谢回复

楼主:
换个地址试试,说不定那地址的坏了,
我用过16*64的
引用 网友E:

地址应该没有坏。毕竟全部都可以点亮。

恩,是啊,貌似单块不会有大问题,所以才怀疑其级联之后的可靠性,是否如一楼所言的com驱动不够。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I2C挂的一个时钟芯片有问题,把我的其他器件干扰了,导致发送数据出错,经常I2C仲裁失败,接收不到ACK。。。谢谢大家了!

网友F(2013-09-26):
wit
群 恭喜啊. 嘿嘿

网友G:
测试下I2C时序是否出现可异常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足啊。建议换成msp430f449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