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PT1000的误差问题

楼主(2011-11-22):
我在网上查的是,±(0.10+0.0017| t | ),具体是什么意思,是线性偏差么,还是说,比如实际是100度,测的是100.1度。这样也差得大了吧。请指教。刚接触,很多不懂的

网友A:
±(0.10+0.0017| t | ) 是accuracy, 是零点误差,线性误差,非线性误差的总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理解啊,能不能再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B:
0.10度是零点时的误差,0.0017是线性误差,每度为0.0017度。
这样100度的总误差就是0.27度,不算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明白了,在问一下,线性误差指的具体是什么,我查到的,铂电阻与温度变化有个公式,有一个二次项,如果不化简该项,完全按照公式来算温度的话,是不是就没有线性误差,那个公式就不是线性啊。

网友B:
所谓线性误差应该有两个含义:
1、Pt100的 温度-电阻线性不错,近似于一条直线,要求不高的场合下或者局部测温时可以暂且认为是线性的,即把公式的二次项、高次项忽略,这样就引起非线性误差。
2、按照Pt100理想公式,高于零度时是2次曲线,低于零度时是4次曲线,但具体的Pt100并不完全遵从这个曲线,有误差,误差公式是线性的(一次性的),即类似楼主说的这样的表示:±(0.10+0.0017| t | )。
当然,这里的温度是取了绝对值,因此正、负两个方向是要分别考虑、是两个线性线段合成的:
[local]1[/local]

有关用Pt100测温,可以参考我的帖子:“铂电阻Pt100与温度测试”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7964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