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问题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 74HC595 的数据手册, 可以驱动±35mA 的电流. 想必普通的 LED 不会有问题.
lz 要多看看数据手册哦

网友B:
灌电流肯定大,故一般驱动低电平。

网友C:
都不看手册的

网友D:
应该是推动5个数码管吧!
肯定可以,COM最好要三极管缓冲一下。

网友E:
多看手册,根据手册芯片的介绍进行驱动

网友F:
应可以推的动

网友G:
红色点阵LED屏几乎都是595驱动的,都是几千几万个点,人家驱动得好好的

网友H(2012-10-23):
1个595可以驱动 8个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