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中功率管提供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我的功率管PMOS,无论设置多大的尺寸,仿真输出的电流都上不去,不知为什么?
本来是输入1.5V,要求输出1.2V,只有在负载足够大的时候才能稳定在1.2V,负载大当然需要的电流就小了。

网友A:
跟尺寸有什么关系?低压导通需要特别型号的MOS管,仿真在此不作数,不要过份依赖仿真,动手实践一次的收获比你仿真一百次还多。

网友B:
chunyang这个帖子你还是不这样说比较好...而且楼主讨论的是IC内部的仿真
21IC反仿真的风气不是一两天了,我知道这里很多人深受简单的仿真工具所害,但是很多领域没有仿真就没有现代的发展也是肯定的

简单的说,LDO能输出多大电流是由功率管的尺寸限制的,而达到这个最大电流前输出电流都是负载决定的
你说的负载大是指负载电阻大吧,仿最大输出电流建议对负载电阻设置一个变量,从大到小扫描这个变量,观察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变化

网友A:
如果是IC内电路设计那应该先说明才是,没有见到楼主有此说明。

网友A:
关于仿真,特别是宏观元件和电路的仿真,我从来没有简单否定,对于理论学习和初级验证,仿真有其意义,但不能替代实物实验,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我见到受仿真软件毒害的远远多于收益的,而收益的往往是高手。至于那些无法简单基于实物实验的微观电路或高价的特种电路,对仿真软件使用者的基础知识掌握水平要求更高,忽略了这个前提将一事无成。

网友B:
关于仿真,特别是宏观元件和电路的仿真,我从来没有简单否定,对于理论学习和初级验证,仿真有其意义,但不能替代实物实验,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我见到受仿真软件毒害的远远多于收益的,而收益的往往是高手。至于那些 ...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那句话,有了计算器(仿真器)也不能扔掉纸笔(手算),计算器再高级也不能代替大脑的思考,本身那玩意就是帮你算得更准一些而已
宏观电路主要问题在于很多人用的时候缺少很多外部环境模型没有包括进去,导致和实际相差过大。其实合理的建模完全可以做到几乎和实测相同的结果
个人认为对于仿真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很多平时无法测试的东西在仿真里都是可以分析的,比如输入等效噪声;比如分析电路结构的时候要使用一些理想器件和一些实际器件混合电路的时候就只能靠仿真了

网友A:
有能力完整建模的人不会是依靠仿真起家的人,只有拥有大量实体电路设计调校经验的人才会真正良好的掌握电子技术,如此才能真正用好仿真软件。至于那些以仿真手段为主的行业,则需要从业者进行深入的理论学习,并从助手开始逐步成长,通过向带自己的师父学习以及通过最终成果的反复验证来积累经验,这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网友B:
chunyang是误会我说的建模的水平了,这里不是说对有源器件的建模,仅仅是对外部分布参数的一些分析而已,重点在线间耦合和对地的分布电容上面,有了这些其实已经可以解决很多实际和仿真不符合的情况了
别的东西,都是看理论水平了

网友C:
真正能用好仿真的人都是那些实践经验极为丰富的人,初学者依靠仿真过日子可是自找麻烦,而且水平极难提高。

楼主:
如果是IC内电路设计那应该先说明才是,没有见到楼主有此说明。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的错,这是我描述得最不详细的一个帖子,不过看到大家讨论得如此激烈激烈,还是蛮高兴的。

楼主:
:D其实,我的问题今天早上我发现了,大的功率管尺寸能提供大电流,是绝对没有错的。
我的LDO功率管输入1.5V,要求输出稳定在1.2V,要求提供最大500mA的电流,意味着我接2.4欧姆的负载也能输出1.2V。
据我所用的工艺,其宽长比要达到3万多,我仿真的时候简单的用一个宽长比描述了(原来我是这样描述的W=18000U L=0.6U),这样描述就导致了我仿真结果提供不了大电流,负载电阻要在二十多欧姆时才能稳定1.2V.
我错误的原因在于,不能用一个管子来描述,应该这样:W=18U L=0.6U M=1000,这样仿真结果就能提供目标电流了,也就是非常小的电阻也有额定输出。其实在版图实现时,也是多个管子并联,而不是直接画一个大的PMOS管,我是这么想的。

哎问题终于解决了,下一步将带隙电路,辅助电路,所有的一起全部连接起来,进行全面的仿真与调整,达到目标要求,然后画版图........

哎,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楼主:
chunyang这个帖子你还是不这样说比较好...而且楼主讨论的是IC内部的仿真
21IC反仿真的风气不是一两天了,我知道这里很多人深受简单的仿真工具所害,但是很多领域没有仿真就没有现代的发展也是肯定的

简单的说,LDO ...
引用 网友B:

在进行直流特性分析时,我的确是设置一个变量,使负载电阻等于这个变量,然后进行扫描,我今天试过从大到小进行扫描变量参数,这样负载电流的变化就是从小变到大,但不知为什么最后出来的图像还是:变量从小变到大,不知为什么,不知sp文件哪里设置错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恩管子过大的时候是需要使用到M这个参数的,仿真是使用的默认layout模型,过大的管子里面的分布电阻要远远大于使用多管并联的方法,而且很多厂家的模型对于过大的管子是不准的
关于仿真扫描方向,这个是显示的问题,在cadence里对于自变量只能从左到右从小到大显示的,但是只要在仿真里是从大到小填的就没问题,验证方法:做一个滞回电路分别仿一次会得到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