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电动车?以前好像看过,大概是用无刷电机,用霍尔传感器来感应电机位置的。用有刷不耐用吧??

网友B:
仅仅一个电流环可能还是不够的, 最好还要有个速度环来给出电流参考值.

楼主:
请高手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电动车的成本和定位,开环应该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推荐电流闭环,可以用个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流后闭环,增加驱动能力。想剩钱的话用电流采样电阻也是个办法,找好合适阻值和功率的电阻就OK。
有能力的话再上个速度闭环肯定就没问题了,用个测速发电机就OK。

网友D:
可以做一些测试;比如加一定电压(一定占空比),然后调节负载在使电机工作在 不同的 转速下,测量电流,得到一些数据点。

总得来说:当占空比一定时,而你测量电流增加了,那么表明转速降低了,需要提高占空比来提高转速。

实际是得到电压,电流,转速的近似关系

网友D:
比如24V  1A.2A.3A。4A。。。对应的速度V11,V12,V13
比如23V  1A.2A.3A。4A。。。对应的速度V21,  V22,V23
...
比如10V  1A.2A.3A。4A。。。对应的速度VN1,  VN2,VN3
能得到一个公式来表达V=F(电压,电流)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