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STM32F103 AD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22):
如题,我想用双规则同步模式,连续采集5组电压电流,比如通道0和通道1采集第一组,通道2和通道3采集第二组,。。。。(这5组电压电流都是独立无关联的),使用DMA传输数据。我的疑问是这样的,可不可以让DMA的5个通道分别对应这5组数据,然后分别把这5组数据存入5个数组?因为全部存入一个数组在软件处理上比较麻烦。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5个数组是什么意思,每个数组有多大?

每组数据只有2个数,你可以认为这2个数构成一个数组。

网友B:
楼主可以再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C:
不过意思,楼主说的不是太清晰。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