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漏电电路检测电路

楼主(2011-11-22):
想搞个220V插座漏电检测电路, 哪里有这个电路参考.

网友A:
漏电保护器中的IC,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将 0线 和 火线 同时穿过 一电流互感器 (毫安级的)
然后检测互感器输出的电流即可
如果有电流,说明火线中的电流没有全部从0线返回,即有漏电

网友C:
2楼正解,电流采样 滤波  放大,送入ad 可以用单片机显示出来

网友D(2012-08-31):
呵呵。。没有错。。。我已经拆过漏电开关了。。。确实是这个原理。。。
火线的电流等于0线的电流说明没有漏电,否则,说明火线的部分电流通过其他途径漏了。。。就是漏电。。。
漏电标准是6mA...